5S 无基带 必杀 非进水

楼主(2015-08-07):
一般加焊动了就好 不行就还一个  解决好几个了 。

网友:
我有台5S 基带问题,搞不好了

网友:
哥哥,那个芯片,是音频,功放啊,无基带加焊它吗?

网友:
铃声放大IC有用么

网友:
你可以试下

网友:
那个是什么芯片 。。码片坏掉能修好不灬

网友:
码片坏掉能修好不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