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通病

楼主(2015-08-07):
一台dell n4110加电不显示电流0.5-0.6左右 不动   在论坛搜了一下说是通病 拆机检测果然是u25的问题 现总结一下 先看电流      仔细看u25已经偏离焊盘了 这是u25在主板的位置 这是造成u25脱焊原凶   这是修改后的样子 这下就再也不会再脱焊了 这是u25的pdf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坏

网友A:
这也是通病吗,还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通病吗,还没遇到过

是的  喇叭 把u25 给卡偏了有一个脚脱焊  我见过严重的就剩一个脚连着的啦

网友:
其实就是喇叭顶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IMVP_PDOOD没有发过去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哦
学习了

网友:
观察的这么仔细

网友:
通病起码要4个以上吧!!

网友:
有修到的可以说一下,总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喇叭 把u25 给卡偏了有一个脚脱焊  我见过严重的就剩一个脚连着的啦

我也遇到过,如果你洗的话估计会洗掉

网友:
这确实是个通病 这芯片 被压移动位置

网友:
确实通病,第一次修,一看桥,结果就发现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也许可以用眼神秒杀的!

网友:
以后看到4110就先看这个地方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设计这个笔记本的设计师果然坑爹啊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 底线都掉了 还好搞好了

网友:
没遇到过希望有这机器来

网友:
是的U25通。。。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修到过几次

网友:
这有修到过。好久都知道了

网友:
出厂设计问题

网友:
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要以后有同行修就简单了有图还有解决方案不错

网友:
是控制SYS_PWRGD的信号的

网友:
UI沿途有头发股份的非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