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内外不显。内似帖子不少。。

楼主(2015-08-07):
          板号 DAKL2FMB8E0    CPU  I7  独显 ATI 显卡   键盘大小写灯可以切换 。 内外都不显    加悍过显卡  下一步不知怎么去查了。。求助

网友:
查有没有屏工电三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好像有个开关,要通才能显示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好像有个开关,

网友:
先看看屏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先从简单的下手  屏都没换,就做显卡! 先换个屏  不行在看屏供电

网友:
看看屏的信号哟

网友:
先看外接显不,排除上半部分,查屏接口工作条件,断开显卡供电,还是不行拆掉显卡看看显不显

网友:
内接同时上外接,不行就拔内接只上外接,还不行就查屏供电,都有就换屏,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加焊不一定有效 重植会好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Y460P ,跑电流好像蛮正常,有跳变,就是内外不显,换过全新的显卡,桥,刷过BIOS ,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A(2015-09-11):
我现在手上也有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上也有个,一样的问题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看看PU5
我修好了,显存供电没出来,PU5VDD没有,飞线5V

网友:
Y460系列的显示问题都不好修啊,我也有几台都没搞定

网友:
修了台进水三星无内存供电一直黑屏

网友:
换显卡啊 ,这个好搞

网友:
必须换吧,加焊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