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一体机有时能亮,有时能进系统就黑屏,有时不显LOGO就黑屏

楼主(2015-08-07):
如题,黑屏时能听到正常进系统 的声音,同时关屏的触摸灯成呼吸装闪,如果屏亮就不会闪,一直亮着,最后拆机测,发现屏不亮时独立显卡供电无输出,芯片ADP3212,测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用示波器抓,电感一端有上到1.5V左右就掉,测下管G极有5.02V电压,是短路保护了吗,测电感对地阻值4欧姆,换过ADP3212,换过所有上下管,换过所有滤波电容,。还是一样,请问是不是显卡芯片的总是导致呀,但是为什么有时又有供电显示正常呢,甚至有时能一直亮到进系统几分钟才黑呢。请大家讨论一下?BIOS刷过。左天下BIOS下图纸都花了几十分,各位能不能给点分呀,快没下载分了。

B340 B540-6150A0003603-MB 20120206.pdf

网友A:
开机灯是呼吸状  查查 L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灯是呼吸状  查查 LID#信号

图纸上没LID#这个信号哟,是不是叫别的名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