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打印机出现脱机故障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8-07):
最近,深圳鑫迅维公司买了一台HP打印机,由于没有经验,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在打印时老是出现脱机的提示而无法继续,令人头痛。在百度上搜索了一番,发现有此问题者大有人在,回答也是五花八门,千篇一律,诸如重装驱动,连接

  最近,深圳鑫迅维公司买了一台HP打印机,由于没有经验,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在打印时老是出现脱机的提示而无法继续,令人头痛。在百度上搜索了一番,发现有此问题者大有人在,回答也是五花八门,千篇一律,诸如重装驱动,连接问题,打印服务未启动等等,好像都不是我的爱机的症结所在。忽然之间灵机一动,俗话说:知子莫若母。HP的产品,想必他们自己最清楚。于是不辞辛苦,直奔HP在网上的老巢。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HP的FAQ中找到了答案,内容如下:

故障现象
  HP Deskjet F378/F388 正常安装了驱动程序,和电脑之间也连接正常。某次发送了打印任务,发生缺纸或卡纸的现象,用户重新放好纸张后,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按黑白开始复印或彩色开始复印按钮继续打印,而是错误的按了一体机上的电源按钮将打印机将一体机关机了。

  一体机重新开机后马上显示为脱机状态,发送任何打印作业也都无法打印了。如图1 错误的脱机状态所示:
  图 1: 错误的脱机状态

  解决方法
  1、直接拔掉连接一体机和电脑之间的 USB 连接线。
  2、进入“控制面板”中的“打印机和传真”选项,双击打开“HP Deskjet F300 series”,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取消所有文档”。
  3、然后重新启动电脑。
  4、电脑重新启动完成后,重新进入“HP Deskjet F300 series”,一定要确保已经没有残留的打印作业。
  5、如果作业已经完全删除掉了,则将 USB 连接线重新连接,这时一体机的状态会变成“准备就绪”,说明可以正常使用了。

  避免方法
  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用户的操作不当引起的,并不是硬件和软件故障。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避免发生这类型的问题:
  1、随时保证打印机中有足够的打印纸。一般保持 10 - 20 张 A4 白纸最佳。先检查并放好纸张后再按打印按钮。
  2、打印过程中一旦发生了缺纸或卡纸造成的打印中断,请按一体机上的“黑白”或者“彩色”复印按钮继续打印,也可以按取消按钮继续未完成的打印作业。此时千万不要按电源键将一体机关机,这样的误操作就会导致脱机的假相,进而无法继续打印了。
  3、出现这类问题,千万不要进行刷新端口、卸载重装驱动等操作,这些复杂的操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带来其他软件故障。

网友A:
你是迅维实地的人?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省不少维护时间。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  当文档不能正常打印 报错误的时候。 取消所有文档打印 和重启机器,电脑,是常识啊

网友:
好经验,以后遇到了用得着

网友:
打印机脱机有很多种情况,一般显示脱机的是WIN7共享XP系统的出的比较多,或者不在一个网段也会出现,WIN7共享XP打印机,客户机关机重启打印机显示脱机,WIN7系统在添加凭证里面把主机的ip地址和用户名密码添加就可以解决,

网友C(2015-09-06):
引用 网友A:
你是迅维实地的人?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  当文档不能正常打印 报错误的时候。 取消所有文档打印 和重启机器,电脑,是常识 ...

LZ的意思是打印机脱机不能恢复打印,呵呵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走了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