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碳粉的鉴定

楼主(2015-08-07):
  决定一种型号的碳粉的综合品质主要考虑以下六个因素:黑度、底灰、废粉率、分辨率、定着度、鬼影。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下面就影响这些因素的原因作相关阐述。 一、黑度 黑度值的计算是黑度值测试器先发射一定数量强光束,射到待测图形,再反射回

 决定一种型号的碳粉的综合品质主要考虑以下六个因素:黑度、底灰、废粉率、分辨率、定着度、鬼影。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下面就影响这些因素的原因作相关阐述。

  一、黑度
  黑度值的计算是黑度值测试器先发射一定数量强光束,射到待测图形,再反射回到黑度值测试器,计算其被吸收的光束,再通过个固定的计算程式得出的值。
  激光打印机主要设计目的是用于办公,所以其OEM平均黑度值一般在1.48左右。而在我国内有些型号的打印机,则用来出胶片或硫酸纸之类的打印介质,这些打印介质的纤维都经过特殊的化学处理,相对普通的打印纸,碳粉中的树脂更难熔化渗透到纸纤维中,所以对于碳粉的要求比较高。在保证硒鼓状态的条件下,我公司提供的碳粉都可满足这个要求,其平均黑度值一般在1.50左右(个别型号平均黑度值可达1.55,如Xerox P8e)。我们一般都有这样一个习惯,认为打印字样越黑的碳粉越好。但有时碳粉的其它因素也可能造成这个错觉,比如碳粉的定着度较差,仅仅只是吸附在纸的表面而未充分渗透到纸纤维里,这时纸张表面的碳粉颗粒大部分堆积在纸张表面,对光线的吸收率是非常高的,给人感觉非常黑,这也是一些用户说打印的样张不用看,用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其黑不黑的原因。但事实上,这种碳粉的熔点偏高,打印的字样并不牢固,并不是一种好碳粉。

  当然黑度值偏高也有其负面作用,就是一定量的碳粉,在一定的平均覆盖率下,其打印页数相对减少。

  二、底灰

  底灰值是用黑度测试器测试打印样张中没有字样的空白处的黑度值。它与打印纸的白的程度也有关系,即同一种碳粉在不同的打印纸上的底灰值也不一定一样。在一般情况下,OEM碳粉的底灰值约为0.05~0.06,大于0.06时,目测的结果就会感觉打印样张有点脏。我公司提供的碳粉的底灰值与OEM相比是近似的,约0.05~0.06。影响底灰值的原因主要和碳粉的导电特性(简称电性)及碳粉的颗粒大小有关。导电性越强、颗粒越细越容易产生底灰。每种型号的打印机要求碳粉的电性一般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强调专粉专用的一个原因。另外,由于感光鼓表面的感光层的破损而引起的漏电,也会引起底灰,这也可以解释当感光层被磨损后,打印的页面在破损处会有明显的黑色印迹。

  三、废粉率

  废粉率是指一定量的碳粉在正常打印中产生的废粉所占的比例。碳粉在生产时,把各种配料按一定比例加入在一起,并充分搅拌,经相应的处理,再研磨而成。在这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每个碳粉颗粒的粗细以及其主要配料碳粉、铁粉、树脂的所占比例相同,只能是在一定的比例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这个碳粉颗粒就可能成为废粉。碳粉的废粉率在5%~7%之间时属正常范围。废粉率也直接影响到一定量的碳粉的打印页数。

  四、分辨率

  分辨率是指每英寸上所能打印的点(DPI)。碳粉颗粒的粗细会直接影响到分辨率。我们可以打印一些笔划较多的小字来目测其是否模糊,来判断其分辨率的高与低。也可以观察线条是否有毛边,汉字在拐角处是否断角以及是否有空心发虚等现象评估。目前,碳粉的分辩率主要有300dpi、600dpi、1200dip。而分辩率在1200dpi的HP1200、HP4100两种型号打印机对碳粉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五、定着度

  定着度指的是附着在纸张表面的碳粉熔化后渗透到纸纤维的能力。熔点是影响碳粉定着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熔点过高时,当附有碳粉颗粒的纸张经过定影组件,未能充分熔化渗透到纸纤维时,已从定影组件中通过。但是熔点过低,碳粉的稳定性又会变得很差。我们测试时,可以用手抚摸打印图形的表面,来感觉其粗糙程度,所而得出其定着度好与差。一般来说,定着度较差的碳粉其打印的文字表面会很粗糙。严格测试时,可以用一种特定的胶带去粘打印图形,再揭下来检测图形的黑度变化。

  六、鬼影

  鬼影的形成是因为感光表面的文字图形形成的不等位电荷区在完成一次成像后,仍残留可致成潜像的电荷区,以致在下一次成像中,仍可见其潜像的现象。碳粉的电性直接影响鬼影现象的明显与否。鬼影现象与重影现象相似,但又有别于重影。重影现象一般是由于机器的故障现象引起,如定影组件中的上辊氟层被破坏,引起粘粉,从而导致重影。另外,打印介质也会影响鬼影现象,象硫酸纸比普通打印纸更容易出现鬼影现象,刚打印过的纸也会比未使用过的打印纸容易出现鬼影现象。

  以上谈的是影响打印质量的6个因素,如果从打印样张美观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得考虑碳粉的光亮度,即打印样张字样黑的同时也发亮。

网友:
可以看看,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