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硒鼓常见不良打印现象和原因

楼主(2015-08-07):
  激光打印机硒鼓常见不良打印现象和原因
  以下缺陷分析只针对粉盒而言,有些缺陷的产生与机器有关,在此省略。

  1) 封条拉不出:一般都是装配不良引起,封条卡位或折叠部分夹了碳粉。

  2) 漏粉:除封条密封不良引起打印前漏粉外,粉盒内多个部件或部位会引起使用过程中漏粉,磁辊密封毛毡缺损,出粉刀老化,辊密封刮片变形及粘贴不牢松动,密封海绵缺损或老化,清洁刮片变形及粘贴不牢松动等都会引起漏粉。

  3) 打印不出既出全白版或浅而模糊;
  ● 封条未拉开。
  ● 粉盒拉封条前未摇动,出粉不流畅。
  ● 激光未照到鼓上,粉盒避光板未打开,感光鼓保护罩未打开。
  ● 鼓接地不连,鼓内导电片或粉盒上与机器相连的电接触点接触不良

  4) 打印晶全黑通常是电的问题:
  ● 漏装充电辊或装配不良。
  ● 充电辊导电托架变形或接触不良。

  5) 竖黑线:指从上到下任何不需要的竖线条,可能是粗线或细线组成,连续的或则间断的。细的浅色垂直黑线一般是清洁刮刀缺口产生或鼓上有一圈划痕。粗而间断的黑线,且边缘不清晰,常是密封刮片折邹或出粉刀老化引起。

  6) 黑板上的竖直细白线:感光鼓的深度磨损线、磁辊上有杂质或磁辊涂层磨损线引起。

  7) 水平漏印:指打印品上横向的间断性打印不出,原因:

  ● 感光鼓涂层局部曝光;
  ● 感光鼓驱动齿轮缺陷,松动或齿轮缺损。
  ● 磁辊套涂层缺陷;
  ● 磁芯断裂或定位错误;
  ● 磁辊护套严重磨损或变形;
  ● 磁辊导电弹簧接触不良或跳动。

  8) 水平黑线:一般是电的问题,周期性水平黑线常是充电辊涂层缺损加上感光鼓涂层上针孔引起;不规则的水平细黑线常是粉仓和废粉结合不到位引起。

  9) 周期性字迹模糊:常是感光鼓或重点辊涂层污染引起,水印、油印、手指印、划伤痕迹常引此缺陷。

  10) 葡萄串:是像钱币一样重叠出现在打印品上的一种缺陷,无规则,且难重复,是鼓接地不良引起。

  11) 背景散射:指文字或线条周围有不需要的小黑点,由磁辊涂层或碳粉不良引起感光鼓过热(指感度高)也可以引起此缺陷。

  12) 波纹背景(老虎斑):以黑色波浪形出现在白版上或以白色形式出现在黑版或半色调版上;通常是磁辊套涂层缺陷或由于常时间低密度打印,碳粉粘结在磁辊套上引起。

  13) 空心字:指文字湖泊图像上的笔画缺少,原因有以下几点:
  ● 碳粉本身问题。
  ● 鼓、粉配合不良。
  ● 磁辊涂层问题。
  ● 打印介质表面过光、过硬。
  ● 纸用了反面。

  14) 规则的垂直黑点:
  ● 由密封刮片变形或松动引起的废粉撒落。
  ● 由于出粉刀老化或变形,碳份过多地堆积在鼓辊上,引起漏粉。

  15) 色浅:与多种因素有关:
  ● 碳粉本身问题。
  ● 鼓粉、磁辊配合问题。
  ● 出粉刀老化。
  ● 磁辊磨损。
  ● 感光鼓到了寿命期。
  ● 环境湿度高或介质吸潮。

  16) 底灰:底灰指打印品的空白区出现的雾状碳粉,也与多种因素有关:
  ● 刮刀老化松动。
  ● 充电辊污脏。
  ● 碳粉问题。
  ● 环境低温且干燥。
  ● 打印介质不良。
  ● 充电辊磨损。
  ● 定影不牢:指打印品上的文字或图像一抹即去。
  ● 碳粉软化点高于机器的定影温度。
  ● 打印介质太厚或表面太光。

  canon自检法

  CANON打印机自检方法

  Canon打印机.两种方法:

  机器安装就绪后
  (1)开机时按住电源键等待机器发出声音(1到2声)后放开;

  (2)先按住进纸键再按电源键开机,3秒后再放开进纸键。
  1、BJC265SP、4310、4650:上纸后按POWER键听一声,等待自检;
  2、BJC2000:此机器为单键操作,上纸后接上电源状态下,按两下键等待
  3、BJC3000:开机后,按住进纸键,灯闪两次,然后放开进纸键;6000:单键,上纸后按住小键听两声;
  4、BJC5000、5100、7100:上纸,按POWER键听两声或等听到音乐声后放开(会打出彩色图片);
  5、BJC5500:上纸后按住POWER键听两声或先按住进纸键的同时再按POWER键开机,3秒后再放开进纸键
  6、BJC50:上纸,按住POWER键听两声,空走纸一遍,再进纸方可执行打印;
  7、BJC30、80:方法一:打开电源,上纸后,按住MENU(菜单)键听一声后放手,再按一次。方法二:关机状态下,按住进纸键开机,听一声后放开,等待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