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恢复格式化如何操作?

楼主(2015-08-07):
  对于我们日程生活中常出现的,误删除,误分区,误格式化等,在没有被覆盖的情况下,都能恢复那么今天我用Winhex恢复误格式化磁盘的方法写出来。
  1:用Winhex 打开磁盘

  2:点击圈住部位

  3选择圈住部位的两项。

  点OK。接着WINHEX自己开始扫描。扫描结果如下。

  4:选中你想要的文件。单击右键recover/copy到指定的盘符。

  至此,格式化之后的数据恢复完成

网友A:
这个没用过,被覆盖的能恢复吗?回头有来做数据的试试

网友:
很想学学这个WINHEX软件,但教程比较少。

网友:
这个是几的版本啊

网友:
这个接触比较少。。

网友B:
完全秒回复  没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个软件还可以这样用啊,没用过,回头试试

网友:
覆盖的,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这个资料赞!  一直想看看数据恢复方面的事例  可惜太少!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ejyf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恢复出来的东西能识别格式什么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用过,被覆盖的能恢复吗?回头有来做数据的试试

不能恢复的。

网友:
这个功能以前就试过,有其局限性。还不如一些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使用方法很关键使用不当会损毁数据

网友:
这么简单牙   己后试试

网友:
想要完全掌握WINHEX的全部功能还需要多看看网上的教程,还要了解数据的结构等等基础知识,我也只是纸上谈兵,到现在都没学会,只能用傻瓜扫描软件扫扫简单数据

网友(2015-12-31):
自学也没有学会这软件  有个高手教教该都好呀

网友:
也算是一种思路吧,可以借助其它恢复软件一起恢复,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
学习了,虽然早就知道= =

网友:
看起来 很麻烦呀

网友:
貌似是获取磁盘快照

网友:
就是这样搞得

网友(2016-03-14):
这个软件 不大懂

网友:
能不能手动恢复DBR呢

网友:
覆盖了 恢复个毛

网友:
局限性很大,数据恢复不完整

网友:
今天试了一下,基本上一个需要的文件都没找出来。用傻瓜扫描软件还能扫出一堆来

网友:
天天都有新发现

网友(2016-04-21):
进来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是免费的软件吗

网友(2016-05-21):
恩,不知道恢复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个操作,就是在WINHEX 里面彻底搜索全部文件

网友C:
学习了,不过像是删除了,随便用个软件都差不多把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秒回复 没这么麻烦
希望大神指点一二,是不是FAT表覆盖之类的,数据百分百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