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自动关机

楼主(2015-08-07):
今天修一台笔记本,开机两分钟后自动关机,于是跟客户说要修主板,报价100,然后侥幸装个系统试试,嘿居然好了,太牛了

网友:
这样到时候在出问题你怎么说呢?

网友:
我能说什么呢,楼主运气真好!     只不过还是要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来返修哦!

网友:
修主板,报价一百!好牛逼

网友:
  估计是刚好被你这次装系统的时候。。 碰到了掉电的时间多了一点把。。
    你用鲁大师测试看看会不会再掉。。。。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你这运气真不错这样就收了一百元

网友:
自动关机似乎和系统关系不大吧

网友:
转个系统就好了,哦,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