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M不开机的通病

楼主(2015-08-07):
华硕P5KPL-M不开机的通病是在哪里断线了    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A:
内存那里有一个固态电容和液态电容,液态电容下面容易短线

网友B:
这个通病不应该是822吗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病不应该是822吗  楼主?

我看过很多帖子  都有这版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那里有一个固态电容和液态电容,液态电容下面容易短线

谢谢了   下次一定注意了

网友:
cpu右上角822,螺丝孔附近

网友:
经验啊    谢谢了    学习了

网友:
CPU那个位置,最上面的一根线.  一般是灰尘引起的.

网友:
PSON 断线。。CPU上面 最外面的一根线 。查下

网友:
查下 是不是 PSON  没有拉低

网友(2015-09-22):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病不应该是822吗  楼主?

华硕不上电通病基本不是822.像那种不跑马 没复位 时钟的菜是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