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开机不显只有0.4 电容 大电容都弄了不行噢

楼主(2015-08-07):
三星R428 开机不显只有0.4  电容 大电容都弄了不行噢

网友:
cpu供电pg正常吗

网友A:
已解决是要两个小电容一起取掉才行

网友:
什么电容,楼主说明一下

网友:
硬盘下面的小电容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小电容大电容都搞了也是这样

网友:
是硬盘下面的那个小电容么?楼主也不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是要两个小电容一起取掉才行

什么小电容啊?是硬盘贴纸下的2个小电容吗?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吧

网友:
仔细检查供电

网友:
能把2个小电容上传图片吗。

网友:
什么小电容啊?发帖不说清楚  你发个什么?

网友:
这是来找通病的了,还是要按时序修才行

网友:
RTC漏电了吧。

网友:
什么电容啊    时序思路是什么

网友:
          小电容也是通病啊。。。 搞了 很多     小电容坏  会 待机高   不触发、

网友:
那里的电容,应该贴个图片出来嘛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已经出来了呀

网友:
给个图看下呗,应该有供电没有出来,多查查供电

网友:
这个通病 一年修几十个

网友:
我也修好过 就是后面的小电容

网友:
小电容你可能弄错了

网友:
大电容通病干了不好,那只有慢慢查各个信号了

网友:
通病机器没什么好说的 三星就是那

网友:
我只想说我从来没有修到过三星有出大电容问题的,不要想它了。0.4复位都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小电容啊?是硬盘贴纸下的2个小电容吗?

RTC电路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显卡也易坏哦

网友:
上次我就碰到加热显卡就显了

网友: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咋都说不清啊那个电容是击穿了吗?

网友:
这个直接是RTC电容,应该和NEC没什么关系

网友:
硬盘下面的小电容吧,哈哈。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不开机才对呀

网友:
按照时序修 这种应该好修哦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是电压没有出来完哟

网友:
RTC电路电容,通病来的

网友(2015-09-09):
楼主能要是给一张图片就好了

网友:
硬盘下面电容吧

网友:
没图啊  看不懂

网友:
我的R428主板待机都正常电流0.01,摁下开关电流到0.02,在过5秒到0.4不显示,哪位大神有碰到过???大电容换了,和硬盘后面的小电容也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