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1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5-08-07):
富士通H531暗屏维修一例接手,开机暗屏,有显示无背光
LED的屏直接拆屏用光板测试,背光供电有,无开启信号,测屏线无断路和短路,论坛下了图纸,打开查看

能影响无背光的就上面两个信号:BACKLIGHT和 INV_PWM,
当我查INV_PWM时

看到上面两个信号LVDS_BLEN和LVDS_VDDEN,这两个很好理解了,一个是屏背光开启,一个是屏供电,
接着查LVDS_BLEN,

查到U24—,一个比较器 1脚明显是接休眠的,2脚是开启信号5脚供电,3脚接地,4脚是12脚比对后输出高或低的电平来开启屏背光的
先测下阻值再测上电电压吧,当测到第2脚时阻值19,明显不对,拆下U24后阻值变到600多,不用测了,拆个料件换了再说,

换后上电再看,屏亮了

最近下载分不多了,感觉有用的,给评点下载分吧,这个不用花你自己的

网友A:
还能修到这么老的机器 啊

网友:
思路很明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修到这么老的机器 啊

这是I3的机器,要是算老的话,那还接什么活呀

网友:
缺屏背光开启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这个机器很老了吧

网友:
很不错·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修,收了多少钱?

网友:
暗屏普遍上还是好修的。

网友:
有这图纸吗分享出来可以吗??

网友:
思路还是挺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很老了吧

HM65的桥,这个还算老啊

网友:
暗屏还算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