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装电池不能开机,AC可以

楼主(2015-08-07):
A1370装电池不能开机,AC可以。开机后拔了电源电池也工作,也能冲电,但是一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要拔一下电池后在装电池就能开,请教是哪问题啊

网友:
自已给自已顶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都没修好!最后只能叫客户别用电池

网友:
为什么,,这是个很蛋痛的问题啊

网友:
而且从起没有问题,一关机在开就不行了

网友:
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了,查查

网友:
是否电池 有问题

网友:
充电ic和ec都有可能,查查相关信号。

网友A:
检查充电芯片及其外围,EC检测电池是否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充电芯片及其外围,EC检测电池是否异常

开机充电都没问题,能待机

网友:
关机后单用电池查公共点,充电芯片的条件,EC的待机条件。隔离管性能不良的情况时有发生。

网友:
sov 楼上说的对,单用电池时测它的工作条件,应该还加上SB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开机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