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一体机暗屏

楼主(2015-08-07):
联想C340一体机暗屏,有图像无背光,换了LED灯条,也换了代用LED升压板时亮时不亮,一闪一灭,升压板输出电压原装板38V,换个代用的正常是25V,暗屏时原装版和代用版都是19V,也没有修过LED升压板,现不知道到怎么修,有哪位会修的师傅,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换升压ic,还有ic供电

网友B:
是否通用屏接口?是的话先用通用的试试,排除是屏的问题。

网友C:
灯条一版不爱坏 升压板爱坏 我换过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升压ic,还有ic供电

换了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通用屏接口?是的话先用通用的试试,排除是屏的问题。

好像是背光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条一版不爱坏 升压板爱坏 我换过这个

换了升压板,不行,应该是背光板吧

网友:
灯条不会坏的。高压板没有改好吧

网友:
灯条坏了 。。。。 升压板一般有升上去掉下来一般都是负载开路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板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改灯条的时候  控制电压 接的不对啊,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