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待机0.4

楼主(2015-08-07):
插电流表直接0.4  待机3V 5V 都有  进过水

网友:
用洗板水洗干净板 烘干

网友:
先处理干净,再试试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多不多,多就别修,老返修是不好玩滴

网友:
进水板上原件坏或者腐蚀有短路情况

网友:
短路了,查一下后级

网友:
洗漂亮了再看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再烤一下,说的这么笼统,什么都不查一下就来求助,感觉就跟你肚子痛该吃什么药似的,又不是一种药治百病,也没有一个回答能帮你修好所有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