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掉的是个什么件

楼主(2015-08-07):
ACER V5-431P 与触摸屏相连的小板。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哪位给看下。是个电感还是个电容。这个板叫什么名字。

网友:
现在显示屏好着呢。但触摸不起作用。我想应该是他坏了。

网友:
求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拍的不清楚,看不到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电容C104.

网友:
二极管 或者 保险

网友:
应该保险电阻  烧成这样了

网友:
或者大电容

网友:
要看到电路 分析一下

网友:
看板上像F1

网友:
先测量C104对地阻值,看看U4是否正常。不行都换掉。

网友:
洗干净点 然后轻轻刮开一点点然后量一下 两边  然后然后。。你懂了撒。。。哎。。。

网友:
是个保险。

网友:
检测旁边两个大电容是否短路,如果没有短路,换上一个保险吧

网友:
应该是电感或保险

网友:
据我多年的维修经验,这掉的应该是电子原件保险

网友:
我好像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上次定过来没用到 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网友:
上淘宝找找看,看没图片对比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保险管

网友:
看着熟悉啊、。 等会我 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