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e2220w 一会通电一会不通电

楼主(2015-08-07):
e2220w 一会通电一会不通电,5V12V都正常。驱动板坏了,求MCU?

网友:
换驱动板吧。  不是程序问题。

21.5那批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信号接不进去       程序刷了n遍都不好

网友:
不通电的时候那个电源灯亮不亮

网友:
刷多几个BIOS

网友:
三星不接收信号
肯定是BIOS
多刷几个

网友:
要搞清楚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问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