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怎么删除回收站图标

楼主(2015-08-07):
有的用户喜欢桌面的整洁,想把回收站的图标也一并删除了,却发现删除不了,这要怎么样才能删除呢?

方法一:使用电脑个性化设置

1、首先在桌面上右键单击空白处。然后在弹出的列表中单击选择【个性化】选项;

  2、这时候就打开了控制面板的“个性化”设置窗口,我们在窗口的左侧找到【更改桌面图标】选项,并且单击打开它;

  3、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把【回收站】选项前面方框中的√取消掉,再单击下方的【确定】按钮;

  4、这样我们再回到桌面,就会发现回收站的图标被成功删除了。

  方法二:使用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1、首先在键盘上同时按下【win+R】键,然后在打开的系统运行窗口中,输入“gpedit.msc”,单击【确定】按钮;

网友:
*脏话* 这也叫问题

网友:
准确来说这是隐藏回收站图标,毕竟回收站是系统文件

网友:
这个不算是删除,只能说是暂时隐藏了,并且用的时候,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