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掉电。。。

楼主(2015-08-07):
  接到一个B460 的本子 客户说开机掉电 ...确实进系统掉电   拆开一开 我擦。。这不通病嘛 。。电阻腐蚀...  顺便鼓捣一下腐蚀的原因  可能是运行硬盘温度传上来 然后一冷 上面泡沫 就有蒸气了。。。这个不重要  反正一看腐蚀 报价 只走客户 拆机换了。。  上机测试   尼玛 还是掉电。。这下懵了  好 又把铁壳给换了 上点啪啪啪  !! 没错 就是啪啪啪   ... 点不亮了。。 听得见 板子上 滋滋滋的声音。。。 救命啊    走过路过 指点一二啊    。。。

网友:
肯定是铁皮管没改好,改上去就上电?打值没有,还有改完肯定线裸板上电试,装U上去烧了你就惨了

网友:
铁皮管没有焊接好吧

网友:
冷静点把铁都换掉再测一下阻值,如阻值不对换掉相关控制芯片,还有铁壳周围的小电阻电容有没有掉。再就是换CPU

网友:
小伙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娃摊上大事了。

先把短路排除吧。。。

网友:
哪有你这样维修的 啊,上来就动这动那的,条件查了吗??那个电没有出来测了吗???出发后电流跑多少???、

网友:
自己没换好,在换一下,,在就是你电阻最好换,150K左右的,,稳定一点

网友:
问题是变复杂了

网友:
先测下铁壳上官对地组织多少

网友:
要先测好 G级的对地阻值

网友:
处理腐蚀的地方,处理好并焊接好一点。修板不明故障记住先下U,尤其修CPU供电电路记住先下U,修好初次通电也不要上U。确认不会短路与空焊后才装U试机。

网友:
先把短路排除吧。

网友:
什么情况哥

网友:
实在不行换板吧,否则损失更大。

网友:
铁皮换下试试

网友:
铁皮管跟62882一起换掉

网友:
查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板子很是不稳定

网友:
先排除短路把

网友:
这个机保护管有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电压来了 没

网友:
铁管内的两个小点不大好接,应该是你没焊好。我的跟你一样,换好了

网友:
排除有没有短路先,再通电,然后改的时候如果用导线的话需要用稍微粗一点的线 !

网友:
乌龟壳貌似没换好诶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贴片MOS管吧

网友:
啪啪就是短路了,先把短路修好了,会不会元器件装错了

网友:
全拆 清理PBC 重新安装

网友:
应该是铁管没焊好,先还原之前故障在看看

网友:
B460有俩通病电阻和管子换管子最好把芯片一起换了

网友:
试下换个CPU试试

网友:
铁壳有坏的吧……

网友:
肯定是铁壳没装好!

网友:
铁壳没有装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