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20清灰后亮一下黑屏

楼主(2015-08-07):
以客户拿来个三星rv420清灰后开机亮了一会黑屏,然后开机就不亮了,拆机后测量没有什么地方短路的,测电压发现EGFX_CORE电压只有0.3v测阻值只有12,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拆下来重植发现还是不行,,换了个EGFX_CORE供电芯片isl95870b结果还是一样的,开机电流到1.0a就不动了,测得isl95870b13脚开启信号3.3v,12脚pg信号是3.3v,断开l501电感电压是5v,没有思路了,,求解啊大神们给支支招,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0.3伏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情况呀,你可以看一下右下角有输出电压的值,你可以量一下VID的值就知道了应该输出多少电压了,0.3V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