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短路

楼主(2015-08-07):
客户来的时候是大短,19V短路,经查是1.5VsuS上管PQ16坏,于是换了上管PQ16和下管PQ65和管理芯片51116(PU6)后终于可以点亮了,但是电流却非常大4A以上,有时还会在开机时0.4安左右掉电,现在上管PQ16还是非常烫,测PL14电感对地447,烧机法烧1.5Vsus也没有反应(电流显示0)

注明现在可以亮机,P16发烫,大流过大,现在应该从哪查,另外会是我换的上下管问题吗,原来是8030,我换上去是8059

网友:
待机芯片换掉试试  应该还有外设短路

网友:
  接着烧吧、。

网友:
芯片有问题吧,,,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A:
换个电杆试试 我遇到过

网友B:
1.5VsuS输出正常吗?芯片22脚外围元件查一下。

网友:
原来是8030,你换的是8059,应该也是没多大问题的,你可以再拆一对换上试试,还有就是电流4A多,肯定不正常,说明亮机后的某外设或某电路不正常啊!

网友C:
查下6脚的电压是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6脚的电压是多少 ?

侍机和开机都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杆试试 我遇到过

刚换了试,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5VsuS输出正常吗?芯片22脚外围元件查一下。

输出1.55,应该正常,刚测PR65是2.2欧,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1.55,应该正常,刚测PR65是2.2欧,也正常

还有个电容呢!最好换新,有时是测不准的。

网友:
看看PC79,VBST的电容也换一个。

网友E:
pq16换个跟原来一样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q16换个跟原来一样的呢

原来是8030,我换上去是8059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   最后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电流怎么会这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8030,我换上去是8059

我遇到过,CPU供电上管坏了,随便找了个换上发热特别厉害,结果没多久就回来了,换了个一样的就好了

网友:
摸下哪里比较烫

网友:
{:4_116: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吗   最后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还没有呢

网友:
P16发烫,但已经换过两个了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1.5VSUS的后级转换供电,估计是后级转换有短路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CPU供电上管坏了,随便找了个换上发热特别厉害,结果没多久就回来了,换了个一样的就好了

我这个电流还特别大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芯片

网友(2015-09-14):
慢慢测吧

网友:
你 量一下   VDD主供电  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CPU管烧了很麻烦的

网友:
肯定还有短路  慢慢查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去直接大短啊    最好把电流限制下

网友:
这估计烧板层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