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win8改win7如何改?

楼主(2015-08-07):
求助,三星bios不读u盘,win8改win7,急

网友A:
先调bios 关闭安全启动改成le开头的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调bios 关闭安全启动改成le开头的启动项

他们说还还要重做u盘的启动系统,改成什么的说的也不清楚,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