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0不触发

楼主(2015-08-07):
待机正常 就是不开机!求助大家  bios刷过

网友:
检查开机出发的条件

网友:
查ec的触发条件

网友:
正式维客是怎么混的

网友:
有3V 5V 吗!  公共点有短路吗?

网友:
查桥的待机条件RTC电路

网友:
灌水灌成这样居然不会查EC待机条件。。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图也没有

网友:
你这么说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给点检测结果才好分析。今天修个B460E不触发,目测发现SB 32.768的电容腐蚀,换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