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一体机求助

楼主(2015-08-07):
小生前天接手一台苹果一体机,A1311 ,冷机第一次开机能进系统,5分钟掉电重启,重启后还没有进系统就重启了,每一次都比上次时间短,把显卡板拿下来测试,开机有声音不亮机不掉电,借鉴论坛里的帖子,说显卡板上有三个电压中的一个电压出不来,加焊了一下供电芯片,开机重新装了个系统,用了一个小时,又掉电了!找不到显卡板的电路图,也没有供电芯片的资料,无从着手,哪位大师指点一二啊?能帮助修好的话,直接支付宝转帐200元,此帖为证!!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容易出问题,你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温度高不高啊?

网友A:
既然加焊有效果,那就重新焊接或芯片换新试试。

网友:
加焊了,和温度没有关系,不然风扇会狂转的,跟显卡芯片应该没有关系,以前修过,肯定还是电路一块问题,苦于没有显卡板的图纸阿!上面三颗供电芯片资料也没得

网友B:
个人分析是莫个供电芯片冷的时候正常,热了就不行,掉电,热的话重启一次不如一次的,显卡芯片不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不高.温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加焊有效果,那就重新焊接或芯片换新试试。

找不到这个芯片,也没有资料,外围条件能搞的都搞了,只怕是芯片本身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这个芯片,也没有资料,外围条件能搞的都搞了,只怕是芯片本身不良

芯片本身不良 可能性确实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不良 可能性确实很大。

可是就是找不到这种芯片阿,苹果很多芯片偏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分析是莫个供电芯片冷的时候正常,热了就不行,掉电,热的话重启一次不如一次的,显卡芯片不会导致这种问题

楼主,我觉得你分析的思路是对的,应该是某个原件热击穿这样子!关键是没有图纸,有图纸你换换3颗供电芯片电路周围的一些电容或者二极管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某个供电芯片热的时候就工作不良也是不能排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就是找不到这种芯片阿,苹果很多芯片偏门

去淘宝上找,或型号发到论坛上也许会遇到好心人提供给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觉得你分析的思路是对的,应该是某个原件热击穿这样子!关键是没有图纸,有图纸你换换3颗供电芯 ...

外围想到的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觉得你分析的思路是对的,应该是某个原件热击穿这样子!关键是没有图纸,有图纸你换换3颗供电芯 ...

关键难在没有图纸

网友(2019-06-09):
没图纸的情况下,怀疑就换个芯片吧! 找马云买个芯片换下试试。不行找个料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