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索尼MBX-250的问题

楼主(2015-08-07):
索尼的主板板,板号是MBX-250 独立的,只有裸板一片,刚送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现在修好可以触发了,但是外接不显示(没有屏线可以测试),看电流好像可以显示了,但是键盘大小写灯不亮,还有就是电流开机二十几秒后会掉电重启,BIOS换了好几个。索尼个人感觉是不是要装什么小板之类的才可以显示啊

网友:
最好成套拿部件来测试。

网友:
示波器测量EDID波型,基本可以判断有无显示。

网友:
是不是没跑码?

网友:
索尼的板一般抓不到edid吧,大小写切换不正常肯定有问题

网友A: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不知道怎么的撞掉了一个排阻,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已经修好了,不知道怎么的撞掉了一个排阻,补上就好了

修板看外观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网友:
修好了没,是什么问题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