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死机的几大原因

楼主(2015-08-07):
  平常我们上网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死机情况,很多朋友可能经常迷迷糊糊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小编今天列
了一些比较经常死机的原因情况,希望网友们再遇到死机的情况,能对症下药。

  第一种 病毒、木马

  病毒和木马,其实也是电脑程序,只是工作的原理和工作目标不一样而已。所以,病毒和木马运行的时候,恶
意的使用系统资源或者破坏系统文件,对电脑资源以及系统文件造成破坏。如果发现这种情况,请马上升级杀
毒软件或者使用病毒专杀工具。另外,平时要注意打开病毒的实时监控以即时保护操作系统。

  第二种 硬件过热

      电脑硬件其实也是印刷电路板等电子设备组成的,所以在用电的时候,会进行迁移,产生热。因此电脑的散热也很重要。如果不注意散热,就可能导致硬件产品烧坏或者烧毁。硬件过热的话,需要先从机箱着手检查,然后再从cpu等设备开始检查,一一排除分析,如果找到的话,可以更换散热风扇或者加润滑油等,使其能够正常
工作。

  第三种 硬盘

  硬盘是电脑存储数据的重要硬件。电脑在运行的时候,对于硬盘的访问是很频繁的。而硬盘,分为电子部分和机械部分,一般情况下机械部分只有电机出现错误,而电子部分,最重要的存储区域,在读取和写入的过程中,硬盘都以高速运行着,若意外断电,则可能出现错误,甚至对硬盘盘面造成损害。所以,如果硬盘出现坏道或者是硬盘碎片太多的时候,应首先使用磁盘检测工具检测,若判断为硬盘存在坏道,可以在检测以后再使用坏道检测工具检测,以提前发现,尽早处理。

  第四种 硬件质量

  硬件的质量 纯净版xp系统下载和电子产品的质量一样,如果制作工艺不精良,改装技术不好等,就无法使硬件正常工作。比如电源,如果供电不稳定,也可能造成死机的情况。所以在选购电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硬件的质量。

  第五种 系统问题

  操作系统对于整个电脑使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系统问题导致出现的蓝屏,一般是系统文件损坏,或者是启动文件被破坏。如果是系统文件损坏,可以找到这个文件来复制到系统里,还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命令修复,或者是使用命令控制台来恢复。具体的恢复步骤可以到本书的系统文件丢失故障分析里找到更详细的说明。

  第六种 软件问题   xp系统下载

  使用次数最频繁的就是应用软件,应用软件也存在一个制作问题,也是使用工具软件制作出来的。在人为制作过程中,难免出现很多漏洞或者错误。比如游戏,在进入和游戏中,退出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死机,因为游戏本身也是在使用内存调用的方式运行。在调用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运算错误或者程序本身编写错误,造成死
机。而这样的情况,也只有重新安装软件或者安装软件相应的补丁。

  第七种 软件病毒残留文件

  软件在卸载的时候,以及病毒被删除或者杀掉的时候,会残留一些文件,比如历史文件、dll等文件,而这些文件可能还会残留在系统的注册文件里,使用的时候就相当于正常使用一样,但是这些程序以及病毒已经没有了,所以,系统在调用的时候,无法找到程序,可能会形成一个死循环,造成死机。软件和病毒残留文件也可能造成死机,所以在卸载以及杀毒的时候,需要注意是否留下临时文件、历史文件以及文件里没有删除的文件,都需要删除。

  第八种 软件不兼容  win7系统下载

  有些软件,可能是因为和其他软件产生了冲突。比如杀毒软件,由杀毒机制的不同,在使用系统权限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冲突,或者是其他的软件也是如此。所以这类文件错误的解决方法是卸载后重新安装或者直接删除。

  第九种 缓存设置不合理

  缓冲就是把硬盘上的内容调用到缓存区里,以加快速度访问。设置了可以存放数据的容量,如果设置不当,就很可能造成死机。所以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只要设置为默认或者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第十种 系统资源匮乏

  系统资源,win7系统下载整体来说是整个电脑的硬件资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内存了,内存是系统硬件中非常重要部件,主要负责系统运行时候的数据存储,所以如果设置不当的话,就会造成数据丢失等错误,或者是死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先检查是否有占用内存很多的不正常的进程文件,关闭一些不常用的软件。

网友:
要是把想对应的各种症状也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张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