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3T硬盘在XP下使用时导致分区表丢失

楼主(2015-08-07):
一块3T硬盘,在win7 64bit 下 用 disk genius 分了一个区,GPT格式。
然后放到移植了win server 2003 的 disk.sys 的 xp 下用。
一开始使用正常,后来随着数据越来越多,开机时开始自动扫描硬盘。扫描完重启还提示扫描。
后来在数据写到2T多时,正在往里面复制文件的时候提示目录无效。
重启后硬盘就不能识别分区了。
用DISKGENIUS 扫了一遍,硬盘头尾都找不到原来的GPT分区表。
这个硬盘里最开始放进去的是一些不太重要的文件,重要的在中间。
请问这种情况,能否手工重建分区表,恢复重要文件,并恢复重要文件原有的目录结构?

网友:
没搞过,估计是因为不支持2T以上的才导致这种情况呀?

网友:
废话肯定会啦xp不能用2t以上的硬盘的管理不了滴

网友:
放到WIN7 64位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也是XP系统用2000的DISK,一开始好的,后来有一次,导入数据的时候就是很慢很慢基本处于停掉的态了,考虑到硬盘的安全性,取消后系统重启,硬盘就不见了,多次导入DISK文件还是没有效果,后来就把系统装成了WIN7,硬盘就出来了,数据也在。

所以我认为,虽然XP能通过导入2000DISK来识别3T的盘。但数据管理上可能还是无法超越2T的限制,或是会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以后用3T的盘还是不要用XP系统的。没办法,时代在进步。老电脑都可以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