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3420主板显卡坏

楼主(2015-08-07):
各位大湿们好,我这有一块三星E3420的主板,故障是通电无显示,测量各个供电电压正常,后用风枪吹了几下显卡再开机能正常进系统但在播放视频后不到5分钟就花屏死机,关机再开还是一样放视频就花屏死机,拆板下来再用风枪吹几下且加多了一点助焊济但重新装机后开机就是通电无显示了且屏背光也没了,后来再怎么吹也不行,想请教一下各位,用风枪吹显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和加多少助焊济还有温度调到多少合适,麻烦高手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换显卡吧,吹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吧,吹爆了

我想也是,但我这没BGA台,干不了啊!

网友:
但放视频不行,开机可以,到后来就可能吹坏了,无显了

网友:
没BGA叫别人加焊一下,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估计你是要换显卡了。

网友:
三星的板容易变形,注意下哦

网友:
你必须拥有她:bga

网友:
显卡坏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