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通病求解

楼主(2015-08-07):
联想Y570 N卡 550
驱动打叹号,能认到显卡型号,显卡换过,BIOS刷过,供电量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这款机好像是通病,有修过的朋友吗???

网友:
遇到过,没搞好

网友:
你是来灌水的吧

网友:
  这个真没修过,楼主修好了共享下

网友:
这个机器 有人搞好吗,好像有通病

网友:
我有个Y570  外接正常显示,内屏有光  无图像,是显卡 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搞好了么    有一台跟你的一样的情况

网友:
求解。遇到个一样的机器 。问题也一样。还没好。。。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A:
Y470 遇到过这种问题 ,都可以解决  1.5转1.5 出问题了

网友:
多换几个系统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70 遇到过这种问题 ,都可以解决  1.5转1.5 出问题了

能具体点么

网友:
没考虑驱动方面什么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从那哪里下手

网友:
驱动版本问题

网友:
你去官方下载去。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在470是很常见的一个通病  570应该也一样

网友(2015-09-07):
刷下显卡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