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有彩色条纹

楼主(2015-08-07):
我有台方正的19寸的显示器,在用着的时候突然变成彩色的条纹了 请问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主板或者屏电路或者屏线都有可能,没有点屏试一下吗

网友:
上图,没图你说个JB

网友A:
驱动板 屏线或屏的问题 最后发个图看下

网友:
你传个图看看呀

网友:
看下图啊  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B:
又一个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楼主啊好歹上张图片啊,我们也好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D:
先上个图呀,好判断一些

网友:
方正显示器的屏幕显示的彩色条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上个图呀,好判断一些

图在下面,帮忙看看还能不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好歹上张图片啊,我们也好帮着分析一下。

图在下面,帮忙看看还能不能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 屏线或屏的问题 最后发个图看下

图在下面,帮忙看看还能不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无图无真相

图已上传,在下面

网友C:
看到图了,屏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在下面,帮忙看看还能不能修了

修不了了 屏挂了 报废吧

网友D:
这种可能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图了,屏挂了啊。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又没有碰到屏幕,正看电视呢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可能修不好了。

会不会是屏幕上的线板上大的元件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屏幕上的线板上大的元件坏了吧

你可以检查一下,如果不插VGA线都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是屏的软排坏了,那个是要专业的设备才可以弄的

网友:
屏坏了不好搞的

网友:
屏挂了  很明显这是三星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