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屏上面的这块电路板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5-08-07):
(图片)

网友:
逻辑板啊   你这也太新手了吧  不懂就叫屏电路

网友:
这个也拆下来玩呀,看来是个坏屏

网友:
屏驱动板,也叫逻辑板

网友:
楼主是初学呀,,,还是先系统学习一下吧

网友A:
楼主把罗辑板拆下来了,是屏坏了吗。

网友:
逻辑板最好是别乱动呀,软排容易坏呀

网友:
这是逻辑板呀..............

网友:
曾经换灯管  把逻辑板的排线搞断了一个!于是乎 屏废了!!

网友:
好像叫逻辑板!

网友B:
楼主搞研究呢,把逻辑板也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研究呢,把逻辑板也拆下来了

我是想拆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罗辑板拆下来了,是屏坏了吗。

我想把屏的灯管拆下来。感觉灯管挺难拆的

网友:
要小心点拆   很容易搞坏的  表示自己换坏过

网友:
第一次换灯管  换好后有2根亮线  陪了一块屏

网友:
逻辑板啊,

网友:
目测奇美20寸  三色或者HYC的机

网友:
屏电路板,要有一定的基础才能修,不然修坏了,而且图纸很少

网友:
好玩,楼主慢慢玩

网友:
那个长条板子,接屏线的,叫做逻辑板

网友:
是啊  真有不怕死的

网友:
你发这个贴是来赚分的吧:lol

网友C:
楼主要拆灯管  注意屏体啊   那是逻辑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拆灯管  注意屏体啊   那是逻辑板

灯管被我拆烂了。呵呵

网友:
和液晶连在一块的叫逻辑板  ,剩下的有个大芯片的叫驱动板,还有就是电源版咯

网友:
你是要修逻辑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被我拆烂了。呵呵

我刚开始弄的时候 烂的是屏。。。

网友:
这个要是好的不要乱搞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刚开始是挺新奇的,表示理解。

网友:
呵呵,逻辑版呀,这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