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手机蓝屏重启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5-08-07):
iPhone5S蓝屏重启可以分为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

  一般软件故障是由程序应用之间的冲突导致系统故障,或者网络或者gps软件导致错误的,或者某个软件触发了系统重启等原因。

  而硬件故障多为人为因素,如电池接触不良,电池故障,电量不够,手机主板故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原因是装屏打错螺丝而引起的。可以根据现象分析,硬件重启如果是电池故障,一般都是立即重启,没有关机过程。软件导致冲突或者网络和gps软件导致错误一般也是立即重启,但和gps软件及网络操作有关,这种带有输入输出性质的操作最容易导致重启,没有关机过程,而因为触发了系统的重启是有关机过程的,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具体分析。

  软件故障解决方法:

  在 iPhone 的主屏上找到“设置”图标,点击打开。在设置列表中找到“iCloud”选项,点击进入。在 iCloud 设置列表的底部找到“文稿与数据”选项,检查此开关是否打开。如果是打开状态,点击进入。

  随后关闭文稿与数据的开关。

  随后系统会提示删除 iCloud 在此 iPhone 上的文稿与数据,点击“关闭文稿”按钮继续。

  然后再尝试使用 iWork 套件,看是否还会导致蓝屏重启。硬件故障引起的iphoen5S蓝屏解决方法:把iPhone5S按照正规的拆机流程进行拆机,详情可参考网上的拆机教程!

  把主板拿出来,用夹板夹好,用风枪把主板上装屏幕排线屏蔽罩的下面2个螺丝位拆掉!螺丝槽拆掉以后,用刀片轻轻的刮螺丝槽位置,切记一定要小心,直到看到铜排线露出来为止。刮出铜排线处理干净后,用烙铁跟焊锡丝开始最艰难的步骤!显微镜下跳线。大功告成!iPhone5S成功进入系统,并可随意升级!

网友:
换屏有风险

网友:
羡慕楼主在哪里学的啊!!!技术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