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9

楼主(2015-08-07):
联想 E49 没声音 ?
声卡 换过啦 现象还是一样的??????????...........................................求助啊???
求助
联想

网友:
查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先系统驱动、BIOS、接口。声卡供电时钟复位,桥的声卡模块。

网友:
建议先软后硬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故障,不太好修。

网友:
系统驱动声卡接口

网友(2015-09-21):
我也遇到一台换了声卡不行,没有搞好。

网友:
看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都以为电脑是这么好修的,没声音就知道换声卡,换完了没声音就不知道测什么了
迅维里的桥工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