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怪现象

楼主(2015-08-07):
检测各电感电压都有  电流上到0.65A 不动   偶有上到0.9A      感觉像是有虚焊的地方   南北桥均被焊过  BIOS也被刷过   CPU换过没有任何变化       几经检查   发现一个怪现像:当换掉一个CPU 或者接上之前没有上的耳机插孔小板  电流就会上到0.9以上       除此之外的一般情况电流都是上到0.65A

不知各位大神能否给解释一下?

网友:
只有按不跑码的思路修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bga问题会多一点

网友:
先量电压是否全部出来,如果有示波器可以量一下BIOS有波形没有,看CPU是否跑码,如果没有跑码再按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差时序啊   如果供电都满足的话  就按时序来

网友:
应该 是时问题

网友:
查一下电压   时钟复位 看看是不是没有跑马还是缺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