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加电,电流0A

楼主(2015-08-07):
今天接修一台E40接可调电流为0,拆机测量PQ46S极18.9,G极18.2 D极没电压,怀疑是BIOS问题,刷个BIOS还是不行,把PQ46 S极和D极短路,没有3V 5V输出,有哪位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源口的问题 大部分电流表为0 是电源口的问题、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不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很少有故障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充放电的问题一般这种机子是不用写BIOS的

网友:
看一看充放电芯片的主供电10欧电阻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