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电源板与驱动板

楼主(2015-08-07):
求问!驱动板;BL-ON   ADJ  NC。 电源板; EN  BR  。怎么使用呢?

网友A:
BL-ON 背光开启信号,  ADJ 亮度调节或者PWM调节信号  NC。表示不接的意思或者空脚位  电源: EN 电源开启信号  BR ----一般也是背光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ON 背光开启信号,  ADJ 亮度调节或者PWM调节信号  NC。表示不接的意思或者空脚位  电源: EN 电源开启 ...

支持一下,说的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说的很明白..........

谢谢BL-ON接BR,可以吗?EN应该怎么接呢?驱动板上有7个脚位,分别是2个GND,两个5V,ADJ,NC,BL-ON

网友:
BL-ON 对应的是EN  开启信号

网友:
EN=ON 都是开启电压信号  一般是3.3V

网友:
BL-ON   接EN

网友:
ON=EN,BR=ADJ

网友:
开关 调节 空脚   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