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大短,修后死活没声音

楼主(2015-08-07):
拿来时是黑屏不通电,适配器正常,万用表测一体机电源插座短路。趁客户没注意快速查了下C200主板价格,单卖要350元。知道自己手艺不怎么样,打算修不好就换板,怎么也不做赔本生意。报价360,客户还是说要修,呵呵。

拆开体检,保护隔离D S击穿,分析电路图DS击穿也不至于+vin短路啊,不管那么多,插上可调电源烧鸡,没一会就找出SD卡插槽下一个小电容发烫,把电容与保护隔离都换掉,顺利点亮,360元看来是到手了,心里喜洋洋。都装好了,怎么死活没声音呢,装了n遍声卡驱动也不管用,这机子以前系统也是我装的,本来装XP系统,进桌面就有声音的,唉

重新拆开,测功放有供电,因为是插耳机也没声,重点怀疑声卡ALC662。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啊(两条数据线没电压),两个喇叭阻值都是5欧,连线也正常。芯片也换过,咋就死活不出声音呢,求大神指点。

实在不行打算接usb声卡或usb迷你小音箱的芯片内置,若接usb声卡,信号线是不是可接入功放的输入端呢,万一两根线接反要不要紧,下图功放芯片

网友A:
不好修就给他加个USB声卡,最好加到里面,这样改一下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就给他加个USB声卡,最好加到里面,这样改一下最快

usb声卡不管用,要喇叭有音才行,实在不行打算用迷你音响里的装进去。

网友:
找个BIOS试一下

网友:
这个662很容易坏的,换多两个看看,

网友:
是不是声卡芯片在静音模式啊?

网友:
联想一体机的面板上都有那个触屏的调声音的,你调过了吗?是不是客户自己静音了,如果不是的话http://www.docin.com/p-379330410.html这有一个贴子你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