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疑问求救!

楼主(2015-08-07):
捕捉掉电蓝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对调探头,还是蓝线这样子,恢复出厂、自校准、补偿过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二号口不接笔也会出现杂,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二号口不接笔也会出现杂,

示波器坏了?

网友:
把蓝线摘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