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lex 14 DA0ST6MB6E0 内存供电芯片PU12烧个洞,看不到型号了求图纸或此芯片型号!

楼主(2015-08-07):
图纸或PU12的型号,或者有谁知道有没有别的图上用的这个型号,烧断的线是接上管G极的~

板号:DA0ST6MB6E0 REV:E

在线等,拜托各位!

网友:
芯片上只能看清  ?B=EL ,或是?8=EL, ?代表烧的洞,看不清的~

网友:
虽然无力,但是帮顶

网友:
高亮一天 能帮助;楼主的加分!!

网友:
谢谢版猪的关心~己解决了~机器修亮了~

网友:
在一块四代的华硕板子上发现两个J7 FL的芯片,于是测量主要脚位,发现地,到MOS管的G极,还有到1.35V电感的脚位都一样,拆一个芯片装上,补好断线的脚,此时不能装上管,上电测上管G极的波形,发现了漂亮的波波,再装上上管,发现1.35V 出来了,装上内存,电流上来了掉电,换根内存完美亮鸡~~~

网友:
你把BIOS 传上用下

网友:
四代机还在保修内吧

网友(2015-09-11):
有这个机器的 BIOS 吗

网友:
这机器都还在卖呢 难

网友:
图纸里应该可以看到吧

网友:
4B=1B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5-11-09):
我的不触发怎么修啊!

网友:
求这个的BIOS

网友:
没备份呢~~~~~~~

网友:
lz找到图纸了吗,今天一个开机30秒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