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04ST电源输出电压偏高

楼主(2015-08-07):
电源板板号E148279

5V电压为5.7V

22V电压为28V.光耦换过    431也换过故障不变。这个电压我改高压板可以正常工作可是高压板用不长就会烧。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改了高压连续用了一天左右高压条烧了。

网友:
查电压负反馈啊,改高压板有一种大功率的,12-30V都能用的那种,可代24寸液晶的,我一直用这款

网友:
反馈都看了没看到异常的。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阻变值了。是跟光耦相关的那些部分。

网友:
看一下稳压二极管是否被击穿了,反馈电路中的相关的电压是否有变质的

网友:
电源板不一定有问题,只是你改的高压板耐压没有这么高,。。

网友:
买个好点的高压板

网友:
空载电压会有点高
你检测下灯管吧,LG棒管坏的多

网友:
换个耐压高的高压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