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7750G 时而显示 时而不显示

楼主(2015-08-07):
上个星期接到 同行一本子,说不显示 我接到手 一按开关就可显示,然后按个十几次都正常,我就说没问题,让他拿回去了 今天他又过来了 说拿回去用了几天又不显示了 我开机 确实不显示 ,换内存 换U 都不行,以为显卡虚焊了 加焊也不行 ,现在没有思路 了 求大神 给个思路
显卡

网友:
这是上电的电流 也回跳

网友:
外接也不显示 没办法

网友:
吹热显卡看看

网友:
外接都没显示 换显卡试下

网友:
外接显示不?

网友:
显卡重新做了么 ?

网友:
外接都不显示的话,就换显卡试试

网友:
程序,显卡,都看看把你只加焊没有重新植球吧

网友(2020-03-16):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