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奇葩问题就大神解救

楼主(2015-08-07):
今天客户拿来此机,说没声音,拿到机器开机,logo有声音,当时想是不是系统坏了,装了系统果然有声音了。就给客户拿走了。过了一会客户又打电话来说又不行了。哎。当时想是不是客户弄到那里了。又叫客户拿过来。开机logo还是有声音。一进系统。额 真没声音了。然后就点了点声音图标。奇葩的事情就发生了。声音出来了!!!然后又重启。进系统果然没声音。点静音在点开。声音出来了。而且每次开机都这样。还重来没遇到过着问题。求大神解释下  这是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5-9-9 14:00):
问题也解决,最后搞出来了 是硬件问题,声卡部分被别人修过,有个下拉电阻被换错了,找了一个板上的插孔下拉电阻换上就好了。

网友:
大神级别。。。

网友A:
下载官方驱动,快捷键驱动。

网友B:
毫无疑问先排除软件驱动等问题

网友:
声卡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先排除系统软件问题  或者下载官方驱动

网友C:
明显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Y530这个你的先装个纯净版系统,驱动必须一个一个的打  要不然进系统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果断装原版,然后装官方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官方驱动,快捷键驱动。

试过了,

网友D:
这问题还真是怪,个人感觉是软件问题

网友E:
这机器用WIN7的系统会这样   用XP的就正常   一定要用WIN7的就在19脚加个电压  但开机不插耳机  耳机就会没声音  喇叭正常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换板子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打官方驱动,不行就换声卡

网友(2015-09-09):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还真是怪,个人感觉是软件问题

最后搞出来了 是硬件问题,声卡部分被别人修过,有个下拉电阻被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用WIN7的系统会这样   用XP的就正常   一定要用WIN7的就在19脚加个电压  但开机不插耳机  耳机就会没 ...

最后搞出来了 是硬件问题,声卡部分被别人修过,有个下拉电阻被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毫无疑问先排除软件驱动等问题

最后搞出来了 是硬件问题,声卡部分被别人修过,有个下拉电阻被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驱动没装好

最后搞出来了 是硬件问题,声卡部分被别人修过,有个下拉电阻被换错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连键了?????????????

网友:
解决了,最后搞出来了 是硬件问题,声卡部分被别人修过,有个下拉电阻被换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官方驱动,快捷键驱动。

是硬件的问题哦,已经搞好了

网友:
驱动问题  装全套官网驱动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