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大神帮忙解析一下,联想B470无CPU电压。。

楼主(2015-08-07):
    联想 B470 intel HM65集显 板号:10250-2故障:无CPU电压,祼板自动触发0.15。目测主板无进液,无烧件,有维修过的痕迹。测主板无短路,各大电感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测PL4301 PL4302 PL4401 和PL4801 均无电压。无CPU电压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PCH未发出开启CPU供电PROCPWRGD、BIOS、CPU坏、CPU芯片坏或芯片工作条件不足、供电上下管坏、电容滤波不良。先从简单的开始:换个CPU、刷BIOS都未果。测PROCPWRGD从PCH出来转变为H_CPUPWRGD 最后经R504到CPU ,测量为1.04V正常。接下来查CPU供电芯片NCP 6121的工作条件, 12脚主供电19V、10脚VCC辅助供电4.9V、9脚芯片的开启信号0V,电压不对,追其来源为RT8208B芯片的电源好信号,由3D3V_S5H经PR4814电阻上拉得到。
测芯片2脚VDD-5V,15脚开启3.3V,9脚5V,13脚5V,7脚0.8V,8脚5V,9脚5V,13脚5V,其它脚位均无电压。芯片更换一新的上去,还是一样,上下管测量击穿,测PL4801阻值为2.7欧,在此想请教各位大神,阻值是否正常,芯片是否还缺少工作条件,芯片各脚电压是否正常,什么条件下芯片才能输出与发出PG信号。
还请各位路人朋友,高抬贵手,请勿灌水!

网友:
铁管和驱动mos芯片要仔细 了

网友:
2.7欧应该不对吧

网友:
阻值有点低,拆CPU打值看看。可能U挂了。

网友:
对你前边的分析赞一个,我不是来灌水的,我是来学习的,帮你顶顶贴吧。 电感这么低的 阻值你要看是给谁供电了,像南桥,CPU 这类电感  电阻就低的很 。 如果要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就要找找他的 图纸了,先查开启信号是否正常,像你说的,上下管 击穿了,先换了管子,看是否正常,查芯片的外围电路,比较检测 电压电流的 FB反馈脚正常否。查芯片为何不输出 PWM供电,如果输出PWM供电了,还无PG,查PG是否被后极拉低

网友:
PL4801电感翘起来量一下对地压降

网友:
不知道怎么搞,我没下载,点取消了,下载分也扣了
唉,晕

网友:
铁管一定要注意检查

网友:
我是小白,说得不对请大神指点。RT8208B的13脚的自举升压5v不正常吧?好像自举升压会影响到上管导通的

网友:
这机子难搞

网友:
b470 联想的不好修

网友:
先将CPU下了,再打一下值,如果正常那就是CPU挂了,这个供电是给CPU供的

网友:
检查CPU电源管理工作条件。

网友:
你上下管换了吗?先把上下管换了看看电感对地多少,电感对地不正常,还有CPU电源管理芯片的SVID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