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有edid波形就是不显--纠正,谅解!

楼主(2015-08-07):
前天发过一个帖子:东芝c600有edid波形就是不显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0731&page=3#pid13658665
有一些错误之处在此纠正,望大家谅解!并给些参考意义,谢谢大家!

机器是东芝c600,看电流应该 能 亮,显卡被修过,直接修显卡,无果,更换芯片,还是不行。
由于主板上的丝印比较少,没有点位,图纸是类似而不太一样,测量有些麻烦,但是我还是把能测到的显卡周围的供电都测了,并且正常。
屏接口处有抓屏的动作,在前天的帖子中,我说的是能抓到屏但是不亮,是错的!(还望大家谅解!)今天继续修这块板才发现,显卡确实有了抓屏动作,但是其实是没有抓到屏,这就奇怪了,屏线我已经一根一根测过了,没有问题,屏也已经换过好几张我的试机屏,它原来的试机屏用我的试屏机也试过了没有问题。

打累了。。。。。

相信大家也看累了,换换行。。。。。。

总结就是,它的屏线和屏都没有问题,主板也发出了抓屏的动作,可就是抓不到屏,奇怪!!!

屏码片的供电测过3.3v正常,于是把两根edid线直接飞到主板对应的位置,还是不行!!!求高手出现!

网友A:
刷BIOS,换全新显卡看看,背光的开启和亮度调节线路通不通?

网友:
外接能显示吗,

网友B:
有时候屏线通不一定能捉到屏,

网友:
主板bios和屏幕bios都刷刷看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C:
先看看外接显不显吧,然后在查屏接口,抓一下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换全新显卡看看,背光的开启和亮度调节线路通不通?

全部试过,全部没过,全部正常,已经放弃,谢谢帮忙!

网友:
必须不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屏线通不一定能捉到屏,

这话怎么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外接显不显吧,然后在查屏接口,抓一下lvds

外接不显,全部试过,全部没过,全部正常,已经放弃,谢谢帮忙!

网友D:
显然楼主已经无可耐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然楼主已经无可耐何了

没办法,要改行啊

网友E:
估计你是新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你是新手 显卡没做好

不要怀疑我的技术!

网友F(2015-09-23):
刚修个C600不亮机,电流1.5左右,我用风枪吹显卡亮了,做了一下BGA不亮了,看你的贴子也不敢换显卡了,就直球吧,没想到装上去就好了,还是和你的故障不一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修个C600不亮机,电流1.5左右,我用风枪吹显卡亮了,做了一下BGA不亮了,看你的贴子也不敢换显卡了,就直 ...

你这么说的我越来越觉得我换上去的显卡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么说的我越来越觉得我换上去的显卡本身就是坏的

这个还真不好说啊,现在卖芯片的太缺德了,坏的太多了,还不给保,给维修带来很大误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