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显卡出现奇葩问题,有谁遇过都进来看看到

楼主(2015-08-07):
这两天遇到两台奇葩机,
第一台:HP CQ42英特尔独显,1点多A有跳变,内外都不显,重做显卡后,每次按开机电流都不同然后掉电,刷桥BIOS无效,再刷EC BIOS都电流更阵下来了,开机电流不同,大概0.8、0.7、0.6、0.5、0.3、0.2、0.1左右都有。
第二台:HP 511英特尔独显,外接花屏,加焊显卡后,自动触发,0.2、0.3左右不断断电重启,刷BIOS一样。

这块板都不贵,可我就是搞不明白,我做上去的显卡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搞掉什么元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

网友:
HP 511,还有电源指示黄灯有闪5下

网友:
发过来我帮你修   QQ 501811573

网友:
别草率做显卡    先上风枪 让心里有底在干

网友:
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楼主仔细看一下 有没有 掉件

网友:
看看电压是不是全部出来了

网友:
恭喜你第二台显卡爆了

网友:
我想你 2个显卡加焊都出问题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同行用风枪干ATI后不上电的,芯片下面灌透明胶的,被他把球吹得爆出来了,重植后好了。

网友:
            加悍显卡之前   风枪热一下啊   如果热显了   加悍后不显 那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hp 511检测一下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开始可以先刷BIOS,但效果不大,维修还要心细才行。把显卡换了吧!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
要么显卡没做好  要么显卡做坏了

网友:
第二个,先把无线网卡那里的51511芯片换了。

网友:
遇到过,听群众说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