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开机慢

楼主(2015-08-07):
联想E4430加电后,15秒才能显示LOGO,进系统一切正常,重新启动也正常,就是断电后,再加电到LOGO的过程就需要很长时间,bios更新了好几个,也用官方bios刷新过,就是未能解决问题!

求助!!!!

网友:
单板试过没有,不加硬盘和光驱等所有外设!

网友:
开机慢是不是时钟问题  记得看月饼录像说到过这个

网友:
没遇到过,光板试看看

网友:
试了能不接的都没接

网友:
原板烧了,主板是刚买上的,就这个问题,可是上家没有货了,没法换,弄不好只能退,但是找不到货了

网友:
在维修当中,我记得有些新机 系统版本不对 引起开机慢,比如 DELL新款机,遇到过,你可以多找几个试试

网友:
见过内存引起开机慢,是三代内存跟三代半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