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些板不能差诊断卡该怎么做?

楼主(2015-08-07):
当有些板不能差诊断卡该怎么做,哪位大神告诉我啊    除了那些基本的量电压 时钟复位   还有没有其他的查板的方法????
                          新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小喇叭  不插内存  来判断故障大概

网友B:
蜂鸣器 当喇叭    PS键盘接上  看看键盘灯有没有规律的闪

网友C:
插不了检测卡的就插喇叭什么的靠经验来修咯

网友D:
示波器捉内存朝118  238脚  差喇叭也行  不过有些板挡内存 不叫的

网友:
XX宝上不是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捉内存朝118  238脚  差喇叭也行  不过有些板挡内存 不叫的

没有示波器    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小喇叭  不插内存  来判断故障大概

哦哦  谢谢了啊,万一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 当喇叭    PS键盘接上  看看键盘灯有没有规律的闪

看不懂键盘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不了检测卡的就插喇叭什么的靠经验来修咯

谢谢了    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删帖子?

网友E:
买个诊断卡嘛,不多,才75

网友F:
插喇叭,再不行就找图纸

网友G:
大部分板子都可以插诊断卡,只不过有些贵,贵也要买PCI    PCIEX1    LPC_DEBUG接口的都有

网友H:
用示波器打BIOS第一脚看波形,开机都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诊断卡嘛,不多,才75

二师兄  你又调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喇叭,再不行就找图纸

这么复杂吗?  有没有其他的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部分板子都可以插诊断卡,只不过有些贵,贵也要买PCI    PCIEX1    LPC_DEBUG接口的都有

哦哦    哟西  谢谢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打BIOS第一脚看波形,开机都有跳变,

这位大哥    我们这不用那洋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如把点位图一起传上来

哦哦哦   看来这哥们又前途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不了检测卡的就插喇叭什么的靠经验来修咯

经验不足,新手该怎样面对啊?

网友:
也就 拿  喇叭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位大哥    我们这不用那洋玩意。

你不要说万用变都没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买个诊断卡嘛,不多,才75

关键是没有PCI槽,,,,

网友L:
诊断卡不能用,我一般先抓LFRAME#!有就往后抓,没就往前抓!

网友:
有个新出的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不要说万用变都没有

有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关键是没有PCI槽,,,,

好像现在网上有那种的诊断卡啊?

网友:
换桥,换EC  刷BIOS

网友:
在哪里买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诊断卡不能用,我一般先抓LFRAME#!有就往后抓,没就往前抓!

哦哦,

网友:
    好的    希望下楼不要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