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后置USB接口后的奇怪问题,求答案

楼主(2015-08-07):
看到两个USB接口有点锈了读U盘时候会卡住,但前置和连网口的USB都不会,就把它换了,换完之后一接进去就关机了,不能再触发,看来是主板保护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先把USB设备接进去再上电又一切如常,为什么呢?

网友A:
测量所有的USB接口的对地阻值,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所有的USB接口的对地阻值,看看有什么不同?

都500欧左右,一切正常

网友:
我的有台机器,只要一插U盘就掉电!不是每次都掉!   掉电后自己还会重启!   又是又是正常的!

网友:
注意usb接口边上的6脚防静电,

网友:
估计 是静电搞得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