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改集显方法

楼主(2015-08-08):
目前只改了  屏供电  开启  背光   其他的没有改  找不到原件位置   知道的说下怎么改

网友:
我还以为你是改好了的耶

网友:
搜一下看有点位图没有啊。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改集显的资料

网友:
改动电路  不好改

网友:
改过,,没成功

网友:
以前好像看见过这个帖子,人家说直接把显卡供电的电感翘起来就行了,你要不试试

网友:
改好过一次,是对着一个集显的主板,好多电阻呀 独显供电全拆了,太麻烦,同求简法

网友:
最终  还是放弃了   没点位   真 不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