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无触发维修

楼主(2015-08-08):
ASUS A8J   无触发维修    维修过程 点晶振才可以触发 换谐振电容 还是一样 测晶振两脚也有电压   结果换晶振就好了

网友:
这帖子编辑有问题,你这就和记流水账一样?

网友:
前段时间也有修过一个不触发的,触摸一下晶振就能触发的,没搞懂什么原理

网友:
晶振坏了呗

网友:
换晶振试试看,应该就行

网友:
遇到几次点晶振才触发的,有的换晶振有的是RTC这边断路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不过摸晶振有用是因为手上带静电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块华硕的主板,开机正常,但有时侯又点不亮了。换电源无果后,换谐振电容好了。